基础提问:问下usb协议中的这个表格如何理解?

楼主(2008-01-17):
在usb的几种传输类型中,都有速度限制,譬如“低速控制传输限制”的表格如下:

协议表头: 63字节

数据负荷  最大带宽  每帧的带宽  最大传输  残余字节  有效数据/帧
1         3000B/s      26%         3         40         3
2         6000B/s      27%         3         37         6
4         12000B/s     28%         3         31         12
8         24000B/s     30%         3         19         24
望各位高手指点:
usb2.0协议中,突然冒出来这个表格,不知道如何理解?

网友A:
给出USB传输的理论极限

可以参考 USB Complete这本书来看

网友B:
这个很好理解,只要会小学的算术

但这个表的条件给错了,Protocol Overhead(协议表头)是按照48字节算的

协议表头: 48字节

数据负荷  最大带宽  每帧的带宽  最大传输  残余字节  有效数据/帧

(协议表头 + 数据负荷) x 最大传输 + 残余字节 = 187.5
数据负荷 x 最大传输 x 1000 = 最大带宽
(协议表头 + 数据负荷)/187.5 = 每帧的带宽

其中:187.5 = 1500000/1000/8

----------------------------------------------------
对照USB1.1协议,这张表中协议表头是按照46字节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