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播放中的USB播放器连接到电脑时,播放中止的问题

楼主(2008-01-20):
  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为什么正在运行某一程序的USB装置通过USB连接到电脑时,该运行的程序会中止,或者该USB装置会关机。例如一个USB接口的MP3,在播放音乐的情况下如果通过USB接到电脑上,MP3会关闭或着停止播放,这是什么原因,有谁知道吗?多多指教啊

网友A:
这是因为这个USB装置没有处理多任务的能力

它不能同时处理USB请求和自身的任务,这是其一。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个MP3播放器来说,播放音乐是对存储区的读操作,而连到电脑是很可能是写操作,如果正在播放的段落被删除或修改,音乐播放将不知所措。

总之是这种USB装置的处理能力有限。

网友B:
或者是为了维持数据的唯一性吧

可能有两个操作都访问数据,播放或者电脑主机,为了保持数据的有效性,肯定要避免两个操作同时发生吧!

楼主:
re

  平常兄:
     很同意你给出的读写不能同时进行看法,但是如果正在播放的音乐应该是不能删除的吧,比如我们删除一个打开状态下的word文档,会提示文件在使用,不能删除,同样,删除播放的音乐文件也是一样,因此对音乐播放应该是不会造成影响。
     也许如wuxi_stl所说,是不是同时只有一个处理器处理数据呢,连接到主机时,播放器自动关闭,这样避免有来自播放器和电脑主机的同时操作?

网友A:
总之是这种USB装置的处理能力有限

我2楼最重要的观点是最后这句话。

试想,删除和写入一个文件需要多少内存、需要多少CPU资源?播放音乐需要多少内存、需要多少CPU资源?同时执行这两个任务又需要多少资源?这里又应了我2楼帖子的题目:“因为这个USB装置没有处理多任务的能力”。

所以楼主说的这种现象就不奇怪了,想要解决它就要考虑成本上是否合算,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