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2为什么一直都在中断?中断脚一直为低.

楼主(2008-01-23):
我用D12做了两个项目了,但是始终有个问题没有得到解释,我的D12中断脚始终都是低电平,CPU不停在进USB中断,大多数时候读D12的中断寄存器都是0.不知道为什么.搜了不少**,浏览了不少论坛,没有那个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正面解释!难道这个问题就没有人弄清楚?请高手回答.

网友A:
同样的问题

以前用万能板焊的,都可以用,最近做了一块板子,焊好后就是找不到硬件,测了一下,中端口一直是低的

等待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清楚D12中断寄存器啊

牛人的很哦,都做两个项目了

楼主:
圈圈怎么不来解答一下?

网友C:
你响应一次它的中断,自然就变回高了

网友A:
一直在响应中断程序,读出来都是0XFFFF

网友C:
总线没连好?

或是操作时序不对?还是D12根本就没工作?

电脑找不到硬件应该是D12的soft connect没动作
读出来都是FF应该是片选或D12时钟的问题

网友D:
呵呵,我第一次用也是被这个问题郁闷了好久才解决的

呵呵,我第一次用也是被这个问题郁闷了好久才解决的

楼主:
请问楼上是怎么解决的?

请赐教.

网友E:
其它功能正常吗?可能你使能了一些中断源,例如调试时用

还有帧启始包等等,这样会经常发生中断。

楼主:
通讯正常,枚举也没问题,大概就说明其他正常了.

这个D12不停中断的现象始终存在,即使USB没有连接D12也会不停中断.最可恶的是中断寄存器始终是0,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顺便帖上我的D12部分原理图.我感觉原理图没有问题.

楼主:
帖上D12底层操作函数.我看时序没有问题.

网友A(2008-02-22):
.

这个问题基本上很难

楼主:
会不会是D12本身设计上有缺陷?

目前D12的信息都是在周立功的网站上了解到的,我想到正式官方的网站上看一下,可是上了PHILIPS的网站,更本找不到D12的信息.

网友C:
看程序貌似软件做出来的时序

你的MCU没有外总线???

楼主:
mcu有总线,但是总线太快,D12跟不上.

网友E:
好象这个D12的中断请求是漏极开路输出的吧?改成上拉电阻

网友A:
我的是上拉,一样是低电平

网友F(2008-10-0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总是在再中断,中断读取寄存器总是0,D12的ID也读得出来,不知道那里有问题

网友G(2010-05-12):
我也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