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usb设备进行两次枚举???

楼主(2008-01-28):
我最近用USB逻辑分析仪,在PS3主机上抓一个设备的枚举过程,发现在其中第一次枚举还没完时,主机发出一个OUT包之后,设备又重新枚举了一次(即主机重新给设备分配了一个地址),请问各位达人怎样才能实现USB设备进行两次枚举呢???
附带了我所抓的数据,要用USB逻辑分析仪软件打开。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28152037467.rar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枚举两次?

其实只要你枚举成功了就可以了,跟枚举了几次成功的没有什么关系吧.

楼主:

因为设备的特殊需要,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并不是能不能枚举成功,而是想实现设备在第一次还没枚举成功之前,突然中断,进行第二次枚举,也就是重新BUS重置,使主机重新给设备一个地址……

网友B: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要求,有什么正当理由需要重新枚举吗?

一般来讲如果是因为设备方的原因,主机进行重新枚举,主机还会使用前一次枚举使用的相同地址,主机没有必要使用另一个新的地址。

从设备端唯一能够让主机进行重新枚举的办法就是不响应主机的请求,这样主机会经过一些恢复尝试后发出Reset信号,并进行重新枚举;但这种过程不能太多次,否则主机认为设备故障而放弃。

楼主:
谢谢

呵呵~~~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已经想出办法了,是通过硬件电路来实现的。因为我设计的是复合设备,所以在枚举的过程中需要辨别。

网友C:
是什么样的东西,楼主可否说出来听听啊

楼主:
回复六楼的

不好意思,不能说的很详细,因为这涉及到公司的保密,我只能告诉你们是一个复合设备,还有实现两次枚举是通过IC上的复位功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