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BAT文件修改注册表的参数

楼主(2008-02-13):
我现在想修改注册表的一些参数。如下:

HKEY_USERSS-1-5-21-1708537768-1844823847-725345543-1003SoftwareVB and VBA Program SettingsMyAppset        imes: "2"

如果把最后面里的times: "2"    改成times: "3" 怎么改?

请各位高手提供一些代码,谢谢!

网友A:
这样写

@rem 自己确认注册表路径和数据类型
@echo off
echo REGEDIT4 >1.reg
echo.>>1.reg
echo.>>1.reg
echo [HKEY_USERSS-1-5-21-1708537768-1844823847-725345543-1003SoftwareVB and VBA Program SettingsMyAppset]>>1.reg
echo "times"=dword:00000003>>1.reg
echo.>>1.reg

regedit 1.reg
del 1.reg
echo on

网友A:
要想不提示的话:

regedit /s 1.reg

楼主:
谢谢!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