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电脑power reset 的报告描述符?

楼主(2008-02-21):
hid协议看得不是很明白,(那些家伙把个并不太复杂的协议
  拼命写的老复杂,郁闷)
有做的,贴个出来,参考以下,
谢谢

楼主:
hi

报告描述符
    一个USB多媒体键盘,共包含三种按键:普通按键,系统特殊功能键和用户特殊功能键,其中系统特殊功能键有Sleep、Power和Wakeup三个,用户特殊功能键较多,常用的有www, Mail , My COMPUTER等。在USB列举中,对键盘的特殊功能键的描述,主要是通过键盘的报告描述符(表1,表2)来实现的,即按照USB协议[2]的要求,将给定的报告描述符发送给主机,主机通过分析接收到的报告描述符,判断出键盘的按键信息,然后实现对按键的响应。下面给出列举的报告描述符并详细说明。
    描述符中0980表示其下的描述符是关于系统特殊功能键,定义头字节为02,第二个字节表示键值信息,报告数值为3,表示有三个不同的健值需要发送。发送时,第二字节每位从低位到高位顺序置1,以表示不同键值,向主机发送的数据如下:
    POWER:
    00000010 00000001 即02 01
    SLEEP:
    00000010 00000010 即02 02
    WAKEUP:
    00000010 00000100 即02 04
    当按键抬起时,向主机发送零帧:即02 00
    报告描述符中050c,0901表示以下是用户特殊功能键,定义字头是03,报告长度为8,需要8位即一个字节来表示所有的键值信息。不同的键值,是通过对字节从低到高的8位顺序置1来表示,对于我们的报告描述符,按键PLAY/PAUSE送入主机的键值应为: 00000011 00000001 即03 01
    以下列举三个常用按键按下时键盘向主机发送的键值:
    WWW: 报告描述符中第六个,送入主机的键值应把第六位置1,即:
    00000011 00100000 即03 20
    SEARCH: 报告描述符中第五个,送入主机的键值应把第五位置1,即:
    00000011 00010000 即03 10
    MAIL: 报告描述符中第二个,送入主机的键值应把第二位置1,即:
    00000011 00000010 即03 02
    当按键抬起时,向主机发送零帧: 即03 00

网友A:
哈哈,还没玩过,哪天也做个玩玩~~~HID协议里面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