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自锁,

楼主(2008-02-27):
各位大侠,我的U盘自已会锁上,不能用,可以读文件,但不能修改,不能删除,请问是那里出了问题?谢谢!

楼主:
你好!怎么去掉写保护?

  你好!怎么去掉写保护?U盘是2G的,没有写保护开关。

   芯片型号:AU6981,
   FLASH;   K9LAG08UOM (SAMSUNG)楧

网友A:
U盘写保护

2种可能:

1, 这个U盘在出厂设置时设定是只读盘:  需要用原厂的firmware更新才可以。

2, U盘原来正常, 是在使用过程中变成只读的: 使用造成 vflash 产生 bad block, 无法正常erase,所以变成只读。 解决方法同意是需要重新 写firmware进去, 并最flash做重新erase, 以标出出错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