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mouse

楼主(2008-02-28):
各位大侠们:
在低端MCU程序怎么才能获得当前鼠标的位置?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实在是莫名其妙

鼠标连到哪里?MCU连到哪里?USB连到哪里?鼠标和MCU什么关系?

确实莫名其妙!!

网友B:
鼠标通常用相对值表示,所以不用知道当前位置。

楼主:
小弟刚开始接触HID的东西

可是我现在要做的是要把触摸屏跟鼠标关联起来,触摸屏采集的坐标我已经能传上去了。现在就是要解决当我点触摸屏,鼠标也应该点到相应位置!请大侠们帮忙啊1 小弟刚开始接触HID的东西。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在报告描述符中使用绝对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