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2的上位机程序如何在中断中进行?

楼主(2008-03-03):
看到的这个程序

void CPC_SimpleDlg::OnSend()
{
    unsigned char sendbuf[10] = {0x01,0x01,0x02,0x03,0x04,
                                 0x05,0x06,0x07,0x08,0x09};
                                            //发送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ecbuf[10];                //接收缓冲区

    for (int i = 0; i < 10; i++)
        recbuf = 0;                        //清空接收缓冲区
    int ret;
    ret = WriteData(3,sendbuf,1,1000);
    if (ret != 1)                            //发送10个字节
    {
        MessageBox("发送数据错误!");
        return;
    }

    ret = ReadData(2,recbuf,8,1000);        //接收10个字节
    if (ret != 8)
    {
        MessageBox("接收数据错误!");
        return;
    }

    m_ReceiveByte = "";                        //显示收到的字节
    for (i = 0; i < 10; i++)
        m_ReceiveByte.Format("%s",recbuf);
        //m_ReceiveByte += IntToASCII(recbuf) + " ";

    UpdateData(FALSE);

}

可以理解为,上位机发送数据后,等待slave发送数据

有没有办法用中断方式, slave发送数据后, 上位机接收数据,不用查询的方式.

网友A:
有的

你可以参看一下周立功的D21TEST软件

网友B:
可以,使用异步读操作,并设置回调函数。

当读数据时,驱动程序会立即返回一个STATUS_PENDING错误代码。当有数据返回时,驱动程序就会调用你设置的回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