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PCI插槽 求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3-08):
还是USB和PCI的问题

请高人指点!急需解决!

网友A:
如果没有这种转接线怎么办? 还不至于要跳楼吧?!

。。。。。。。。。。。。

网友B:
DIY一个

曾经有这么个项目,难度不大,但是不感兴趣

网友C:
晕~~~ 什么都DIY啊?

楼主:
问四楼

哥们如果做过或有解决方案,可以报个价来!

网友B:
USB搞过,PCI搞过,桥接不是什么难题

我不是方案供应商,一般的事我不出手,你要是想做这个项目的话,先做好预算,价钱和时间,然后再去征集方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