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并口的本子,是选用usb转并口,还是usb口的下载线?

楼主(2008-03-11):
 目前意向是alter 的cpld fpga ,as jtag下载,以后还考虑atmel的单片机。
我想问下无并口的本子,是选用usb转并口,还是usb口的下载线?
 调试还要串口,现在有串口的本子还好找吧?大家推荐个型号?6000元级别。

网友A:
usb下载 吧,呵呵,

串口倒是可以转,不太贵

网友B:
用下载线

市场上的串口线大多是用模拟的USB转串口,编程器上用不起来。所以要选用下载线的.

网友C:
6000多元的本子,DELL D630有串口。

网友D:
选USB下载线吧……

转并口的卡都不便宜。而且速度也不快……

网友E:
当然直接选USB线

转并口的很贵,一点意思都没有.

网友F:
USB的ATERA下载线很好用

USB的ATERA下载线很好用,速度比并口的快很多很多

网友G:
usb to print

USB --+ PRT, 只能用于printer。

网友H(2008-04-15):
我的意见

还是采用USB下载线吧,现在找带并口的本子太难了,很多转换器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