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转USB芯片问题

楼主(2008-03-12):
我用C8051F020的单片机,现在用FT232R串口转USB芯片。调试用BUS HOUND接收的数据不对,想不明白为什么?请各位大侠指教。
串口接受的数据
21    DO     b2 ff 1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c
  21    DI     ff b2 ff 07  00 00 00 00  00 00 00 b7  ff b2
  21    DI     13 07 00 c8  01 2c 04 b0  00 74 ff b2  13 08
  21    DI     00 c8 01 2c  05 50 00 16  ff b2 13 05  1e 1e
  21    DI     08 fd 00 00  00 0a ff b2  13 06 16 eb  06 ff
  21    DI     00 00 17 e7  ff b2 13 05  1e 37 09 15  00 00

转成USB口后接受的数据:
 23.1  DI     01 60 ff b2  13 06 1a 97  09 5b 00 00  17 f6 ff b2
               13                                                  .
  23.1  DI     01 60 07 00  c8 01 2c 04  88 00 4c ff  b2 13 08 00
               c8                                                  .
  23.1  DI     01 60 01 2c  05 80 00 46  ff b2 13 05  1a 89 06 e1
               00 00                                               ..
  23.1  DI     01 60 23 76  ff b2 13 06  1a 8d 09 09  00 00 17 9a  .
               ff                                                  .
  23.1  DI     01 60 b2 13  07 00 c8 01  2c 04 88 00  4c ff b2 13
               08 00                                               ..
  23.1  DI     01 60 c8 01  2c 05 80 00  46 ff b2 13  05 1a 96 06
               ee

发现转成USB后,每次都插01 60 这两个数,是我那里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A:
特价热卖I2C串口芯片OD2101

OD2101/OD2101A芯片为14脚TSSOP封装的CMOS器件,是目前市场上第一款提供I2C转UART接口方案的专用协议转换芯片。该芯片可以方便用户进行I2C接口的扩展,将数据与RS232,RS485总线进行透明传输。当设计中需要扩展微处理器的串口或希望在单独I2C总线上与UART器件进行数据交换,使用该芯片可以简单的实现方案。对于实现I2C总线的远距离传输,OD2101/OD2101A芯片也可以提供实用的解决方案。
OD2101/OD2101A芯片的I2C和UART都具有64字节的FIFO,可最大限度的保存用户数据。I2C接口采用从机模式通讯,可适应从0~400K的I2C传输速率(如果系统需要采用I2C主机方式进行通讯,请参考OD21XX其他系列芯片)。OD2101/OD2101A有3个硬件管脚(A0,A1,A2)来实现不同的I2C从机地址设置,最多允许8个器件公用一个I2C总线,OD2101与OD2101A唯一的不同在于固定的I2C地址不同,这样在同一个I2C总线上,最多允许16个器件(OD2101,OD2101A各8个)进行共用。
OD2101/OD2101A芯片具有片内振荡器,可以提供UART的波特率,范围从300~115200BAUD。UART硬件接口共4根(TXD,RXD,RTS,CTS)。从UART接收的数据可以以中断的方式通知主机,保证数据的实时性。
OD2101/OD2101A具有系统关断功能,在此状态下,所有通讯接口都处于高阻态,芯片进入节电模式,这种情况下功耗可降到10μA以下,用户可以在运行中切换芯片的工作状态和关断状态。

二、 特性

工作电源电压2.4V~3.6V。
z 具有片内振荡器和内部复位。
z I/O口可承受5V电压。
z 0~400K的I2C时钟频率。
z 低电平有效中断输出。
z 300~115200BAUD的UART波特率设置范围。
z 增强型UART,具有CTS和RTS通讯控制管脚。
z I2C和UART分别具有64字节的FIFO。
z 具有关断功能,系统可实现低功耗。
z 14脚的TSSOP封装。
z 温度范围-40℃~+85℃
0755-83263973.13148836522.MSN:firstpower03@hotmail.com

网友:
01 60 可能包含了与波特率,数据长度和奇偶校验相关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