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圈圈做的USB设备,嘿嘿~~~~

楼主(2008-03-15):
下载整个工程包:
地址1:UsbOfCompuer00.rar
地址2:
下载地址3:
本次实战程序是自定义的USB设备,所以操作系统并没有自带驱动,需要自己开发。
在经过无数次的蓝屏和郁闷之后,圈圈终于成功写好了驱动程序。启用了D12的端
点1和端点2,端点1为中断传输,最大包为16字节,查询间隔为10ms。端点2为批量
传输,最大包为64字节。端点1的输出第一个字节为控制END USB板上的LED的,每个
bit代表一个LED,为1时表示对应的LED亮。端点1的输入第一个字节为返回的开关
状态,每个bit代表一个按键,为时表示对应的按键按下。输出端点2的数据通过串
口发送出去,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通过端点2返回。圈圈写了一个上位机软件,可以
通过它控制EDN USB板上的8个LED、显示8个按键的状态、往端点2发送数据、从端点
2读数据等操作。
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可在我的博客中下载:
http://group.**/93/
http://www.**/blog/computer00
http://computer00.21ic.org

感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Computer00Usb设备测试程序

下载地址1:
下载地址2:
下载地址3:Computer00Usb设备测试程序.rar
先插上我们的USB设备,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要先安装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安装完毕之后,会在任务管理器中出现我们的USB设备。
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个应用程序进行测试了。在设备未打开之前,
程序中的操作是不能使用的。单击[打开设备]按钮,就可以打开
设备了。如果打开设备失败,请检查设备是否已经正确连接,驱
动是否正确安装等等。设备打开后,就可以进行各种测试了。
LED状态栏可以控制EDN USB学习板上的8个LED的状态。可以通过
鼠标单击来打开和关闭对应的LED。当点击[关闭设备]按钮后,
所有LED将会熄灭。这些数据是通过端点1发出的,只发送一个字
节,每个bit表示一个LED,为1时表示该LED处于亮状态。
开关状态栏用来显示EDN USB学习板上8个开关的状态。当板上有
按键按下时,对应的按键会点亮。这些数据是通过端点1读回的,
每隔50ms就会读取一次按键状态。返回数据为1字节,每个bit表示
一个开关,为1时表示该按键处于按下状态。
发送数据区用来设置需要发送数据的值,为十六进制。总共为8字节。
当点击[发送数据]按钮时,就会将这8字节数据通过端点2发送出去。
EDN USB学习板在接收到这些数据后,会将它们以9600bps的波特率从
串口发送出去。
[接收数据]按钮用来接收数据。当EDN USB学习板从串口接收到数据
后,会把数据放在一个缓冲区内。当用户按下[接收数据]按钮时,就
会请求返回数据。如果缓冲区内没有数据,则1s后超时。由于使用的
环行缓冲,所以读取数据时,一次可能不会读完,需要多读几次。当
显示超时后,就表示缓冲区空了。
我们可以将EDN USB学习板上的串口跳线冒竖着跳,这样当我们发送
数据时,它从串口发出,又被串口收回,放到缓冲区中。这样,我们
就可以使用[接收数据]来接收数据了。
下面的信息栏显示的是一些操作信息,操作的时间,收发的数据等等。
Computer00 2008.03.15

网友A:
厉害,usb驱动一会就学会了?

00,usb驱动用什么开发包啊?

楼主:
晕...什么叫一会就学会了呀...学了很久才搞出这么点东西,

我用的是VC6+XpSDK+XpDDK+DS3.2开发的。可能还存在点问题,有时插入设备时会导致系统蓝屏...
暂时还不知道问题在哪,继续学习...

楼主:
Computer00Usb设备驱动程序源代码包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7&t=2894931&tp=Computer00Usb%u8BBE%u5907%u9A71%u52A8%u7A0B%u5E8F%u6E90%u4EE3%u7801%u5305

网友B:
00的东西值得学习

虽然比我小,但是比我厉害,赞一个。
前段时间安也在搞USB驱动,但是其他杂事太多,放下了。
学习一一下先!

网友C:
你好

你好,我看你的博客时下载了你的usb鼠标程序。你的博客中使用的是89c52型单片机,但是hex文件大约16k,请问是如何烧到片子内的呢?

楼主:
HEX文件跟实际的数据文件长度不一样的,它是ASCII码存储的

大概是实际数据的3倍左右。

网友D(2012-12-19):
请问有人用过PDIUSBD11吗?我现在不知道这款芯片是否正常工作,我知道D12可以读一个ID。但是D11不知道ID多少,资料也找不到,求高手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E(2014-01-31):
这里面的链接也不能用了,好可惜

网友F:
圈圈厉害,我买了你的书,很不错。

网友G:
MyUsbDevice 这个实验 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吗  驱动怎么安装呢 , 下载程序进去后 右下角提示 不能识别的设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概是实际数据的3倍左右。

圈圈 MyUsbDevice 这个实验 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吗  驱动怎么安装呢 , 下载程序进去后 右下角提示 不能识别的设备

楼主:
这个是自定义的设备,装对应的驱动就可以了,书里面有的。

网友H(2014-03-06):
驱动程序,在接收大于128字节时会出错?

网友I:
圈圈兄 你好 早就买了你的书 你的书卖的很火呢 先祝贺你啊 3.0的协议也出来了 希望你可以再出书 加油
之前有两个问题 想请教你
1 书中说的端点不是太理解 到底 这个东西是逻辑上的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端点是即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数据吗?
2 在讲鼠标报告描述符时 4个字节的数据 排列顺序是HID协议规定的吗?就是说哪一位表示左键 哪一位表示右键是自己定义的还是HID规定的?

加我QQ哦:455695583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自定义的设备,装对应的驱动就可以了,书里面有的。

又对USB感兴趣,重读《圈圈教你玩USB》,有个问题请教圈圈:
D12接收AcknowledgeSetup命令后通过USB总线给主机发送应答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又对USB感兴趣,重读《圈圈教你玩USB》,有个问题请教圈圈:
D12接收AcknowledgeSetup命令后通过USB总线给 ...

不是。应答包早就发了。发送这个命令后,才可以重新接收数据,不然就会一直NAK。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应答包早就发了。发送这个命令后,才可以重新接收数据,不然就会一直NAK。 ...

就是说所有应答包都是D12自动完成的,没51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说所有应答包都是D12自动完成的,没51什么事?

是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

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

再请教圈圈:光盘的USBTOIDE例程里WRITE(10)命令为什么没有写硬盘?

网友J:
明白了。
在void UsbEp2Out(void)函数里
if(TransportStage==DATA_STAGE)
{
  ProcScsiOutData(); //处理SCSI输出函数
}

来处理对磁盘的写操作。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明白了。
在void UsbEp2Out(void)函数里
if(TransportStage==DATA_STAGE)

是的撒……
这里只是接收到命令,数据还没来呢……

网友K(2014-04-12):
我够了圈圈兄的书,正需要usb开发。。。

网友J:
圈圈写的例程很容易理解。

网友L(2014-05-24):
版主好,我用STM32的自带的USB接口,做了个自定义USB设备,USB驱动是仿照您《圈圈教你玩USB》自定义USB设备的驱动,可是,在安装.sys文件时,电脑蓝屏,找不出原因来啊。

网友M:
斑竹 请问有USB的虚拟串口驱动吗   最近调USB通信,但是虚拟串口驱动一直装不上,烦请解答下

网友N(2014-09-20):
hi, 圈圈兄,我在调试usbhid的时候,发现pdiusbd12在枚举的时候,有时候ep0输出中断会出现长度为0的setup  packet。  但是我看你的第三章调试输出里面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很迷惑。还望解惑。谢谢。
IntSrc: 0x2->Ep0In->
IntSrc: 0x1->Ep0Out->Read Ep0,buf: 0 Byte(s).
。。。。。。

网友O(2015-07-19):
圈圈老师好 请问你的U盘 FAT 文件中磁盘名的中文是用什么码的,就是“圈圈的假U盘”,那个不是Unicode码,请问是什么码?我想自己改改磁盘名

网友P(2018-03-21):
哈哈,正跟着您的书学习,已经到自定义HID了

网友Q(2018-05-07):
你好,我在做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过USB通信,USB做成了mass storage,在做上位机的时候,会显示这两个错误1、调用DeviceIoControl()测试SCSI的查询命令,失败,调用GetLastError(),返回错误代码50(不支持网络请求)
2、调用WriteFile()测试写数据,失败,调用GetLastError(),返回错误代码87(参数错误),请问这是为啥

网友R:
8、9 年前看的 00 的书,第一次看到那么工整有条理的代码,给我很大启发,不过不知道现在回头看是不是还觉得工整就不好说了

感觉这书,或学习 usb 的方法的最大败笔在于选择了 windows 平台,我看到书后面的驱动部分整个人就不好了,要用付费的工具生成一堆代码,然后再去修改。。。完全不能接受,书上也是草草略过。。。
后来用了 linux, 发现如果在 linux 下学习 usb 会畅顺很多,可以很方便的调试、抓包,哪怕是厂商私有设备,也不用写驱动,直接用 libusb 写几行 C 代码就可以通讯,容易很多。。。(而且在 linux 调通后,基于 libusb 的代码也可以直接在 windows 上运行。。。)

网友S(2018-06-23):
不容易不容易啊  我买了圈圈2的书 以表示支持

网友T:
这个帖子就是圈圈,不,圈大人,的成长史

网友U(2019-02-15):
新手正在学习圈圈的书,以后还望圈圈能指点一二

网友V(2021-09-13):
圈圈兄是高人呀,佩服

网友W(2022-01-14):
圈圈学USB有官网或者官方博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