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SB驱动问题

楼主(2008-03-19):
    我自做了一条AVR-USB下载线!用的是FT245B。当插入计算机的USB口的时候,能发现新硬件!可就是装不了驱动!请教哪位做过的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确认你已经有了这个对应的驱动

通常有两个文件,一个是sys文件,即真正的驱动程序,另外一个是inf文件,帮助你安装驱动使用。

如果你确认那个sys文件就是你设备的驱动,那么里可以打开inf文件看看,里面的VID和PID是否
跟你设备描述的VID和PID一致,如果不一致,你可以修改成一样再安装试试。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指导

可是我还没搞定!

楼主:
2008-3-20

我今天搞定了。原来是旁边的C56M6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