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1760、isp1583、isp1181芯片应用区别

楼主(2008-03-20):
    最近做USB电路的设计时碰到了一点麻烦:我想用USB主控器做一个USB接口,但不知用isp1760、isp1583、isp1181芯片中的哪一种?这三种芯片在功能和应用上有什么不同?这三种芯片所说的usb host controller、usb peripheral controller、usb device controller是什么意思,在电路设计时可以互换吗?哪位大哥给指点下啊

网友A:
主从设备

三个的意思分别是主机控制、外围控制、和设备控制。这三款没用过。
用ch375/374吧,不懂的地方还可以找沁恒的技术支持。

楼主:
主机控制、外围控制、和设备控制应用不同在哪?

    主机控制、外围控制、和设备控制这三种类型的芯片在应用上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我用cpu连接主机控制器芯片,然后主机控制器芯片连接USB HUB,按这种方式做成的USB接口能不能换成直接用cpu连设备控制器芯片做成的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