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hid轮询间隔问题

楼主(2008-03-24):
usb2.0,端点缓冲区8,每次传送27个字节,那么传输分4次才能传输玩。它指的轮询间隔是27字节的还是8字节的?如果我把轮询时间改太短,是否第一次27字节没传输玩就发生第2次传输?

网友A:
轮训时间应该指27个字节吧,这个驱动程序可以改的

如果你的驱动程序指定一次要返回27字节并且返回不可少于这个数量,那么就会一次要读回27字节。
具体我也没试过,不太清楚。

你把时间改得太短,应该没事,就是查询的频率高些而已。

网友B:
楼主的问题与HID轮询时间无关,只与你的报告长度有关

每次轮询需要设备返回一个报告,如果你的报告有100字节长,也会在一次轮询中返回。

网友C:
那看来bInterval是指主机轮询一次报告描述符中数据长度了

多谢圈圈和香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