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文件传输

楼主(2008-03-28):
现在要把主机和U盘之间传输的文件的文件名提取出来,给个思路吧?现在一头雾水。。。。
各位大哥,帮个忙吧?

网友A:
基本不可能!

楼主:
通过更改底层的驱动也不可以吗?比方说,加个上层过滤驱

网友B:
写个过滤驱动程序可以。

网友A:
传到U盘的是原始数据块,而不是一个个独立的文件

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数据块属于哪个文件,目录项有可能是在写完文件的数据后才传到U盘;而且当拷贝多个文件时,多个文件的数据块可以是交叉地传送,所以在文件拷贝结束前,U盘这边根本不可能提取文件名的信息。

如果在PC端写过滤驱动程序,则必须嵌到文件系统中,这个难度很大!

楼主:
是在PC端提取文件名

我也想,如果要提取文件名,肯定是要内嵌文件系统的,那这样以来就要单独弄个文件系统的过滤。
唉……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