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8013双向传输问题

楼主(2008-03-30):
做了一个68013与FPGA的通讯板,EP2为输入,EP8为输出。68013是用56脚封装的。
单独输入或输出都已经调试成功。
想把它做成双向的,现在有几个很困惑的问题:
1)选择EP2和EP8是通过FPGA来控制68013ADDR0和ADDR1实现的,能不能实现自动选择?就是说,我在上位机软件上不需要关心FPGA现在选通了哪个ENDPOINT,只要选择下载,就自动跳到EP2,选择上传,就自动跳到EP8?是不是利用FLAG来给FPGA信号,然后FPGA根据FLAG的值进行地址选择?如果是的话,如何设置呢?

2)当我们选择下载时,例如向EP2写入数据,是否不管此时ADDR选中的是不是EP2,数据都存入EP2?

说的有点乱,其实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实现在上位软件控制下载还是上传?是怎么识别的?我用的是56脚的68013......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