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芯片的USB转并口线能用来连接烧写器?

楼主(2008-03-31):
我的笔记本没有并口,现在需要一个并口用来烧写程序,电脑城买的USB转并口线都是用来接打印机的,插上电脑后识别成一个printer端口,而不是我们要用的LPT口,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给点意见哦!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望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

网友A:
我知道一种可以使用

现在有卖usb转并口线的,可以使用,是用CY7C68013A做的。但是下载速度比较慢,有时不稳定,价格也比较高。实在要用就只能买了,自己开发难度较大,时间也很长

网友B:
这个东西不好弄

一般的不能仿真,能仿真的比较贵
pcmcia转并口也贵
你又不能PCI-并口   HoHo   困难

网友C:
很难,那个卡蛮贵的

楼主(2008-04-30):
非常感谢各位,我的笔记本是IBM X40

150买了一个底座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