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读不出来鼠标的hid信息?

楼主(2008-04-01):
请教各位前辈:
为什么用hid读写信息的程序读不出来鼠标的hid信息,但是读手柄的hid信息就没有问题,creatfile根本不能够创建句柄。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读写鼠标的hid信息?非常感谢!

貌似插上鼠标后显示是“usb人体工学输入设备"
插上其他设备后除了显示是"usb人体工学输入设备"外,还显示"hid-compliant device"
难道鼠标已经不算hid设备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请前辈高手指教。

网友A:
有资料说HID键盘鼠标WIN自己另有一套处理方式

网友B:
LZ用的什么软件?估计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C:
系统标准键盘和鼠标使用系统的HID API无法访问到

应该是权限不太够的缘故。

楼主:
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先回三楼: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个比较标准的程序,我用它独一般的手柄的数据是可以读出来的,但是读鼠标和键盘却读不出来

我看到网上有资料说,98以后的window把鼠标和键盘保护起来,是读不到数据,但是这样的话,往下如何走我就不知道了,还有就是我拿普通的手柄读可以读出来里面的数据,但是用罗技的手柄读就读不出来,是不是和window的内核有关阿,请各位达人 帮忙给个建议吧
小弟多谢了!

网友D:
很多外设,被简化处理了

 并不兼容 ===== 他们只要 兼容 windows, 满足 可以工作的 最起码条件,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移植USB Host驱动,很麻烦。

楼主:
现在是不能返回数据

我的程序里面调用了window的API函数WaitForSingleObject,最终得返回值是time_out,而time_out说明被读设备没有发出信号,也即没有反应,请问如何做才能让被读设备能够返回信息。多谢!

网友E:
keyboard/mouse 在win下都是系统独占设备

使用CreateFile创建句柄时,不能以SHARE_READ/SHARE_WRITE方式共享
由于系统独占性,要想读到usb鼠标键盘的数据,要编写驱动或过滤驱动

网友F: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G(2008-07-18):
哈哈~~~写个过滤驱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还可以把它变成其它的设备。

网友H(2009-12-25):
我用vb的程序 也读不出来鼠标的信息

网友H:
希望高手能给解答下

网友H:
同意8楼的 使用CreateFile创建句柄时,不能以SHARE_READ/SHARE_WRITE方式共享,改为0就能查到VId和pid

网友I:
支持8楼的观点:
使用CreateFile创建句柄时,不能以SHARE_READ/SHARE_WRITE方式共享
由于系统独占性,要想读到usb鼠标键盘的数据,要编写驱动或过滤驱动

鼠标键盘均为系统独占设备。要想读写其信息必须通过驱动实现。

网友J:
在Report 中加入Input , Output 及Feature 就可以和鼠标通讯了

网友K(2011-11-16):
看圈圈的书第十章。。有教怎么制作过滤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