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并没有说为什么CRC是个**肋

楼主(2008-04-04):
USB, dc, CD, TE, mb
实际实验,1KBYTES传送用1ms或2ms(大部分是1ms,有时要分两个帧),等效1MBYTES/S或8Mb/s,上位机用普通串口访问方式,比115200波特快多了

网友A:

愿听其详。。。。。。。

楼主:
因为串口每个MCU都有,使用简单,USB不是这样

CDC虽然快,但对我来说,按它的传输指标,想不出合适的应用,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就用串口,速度要求高,它又达不到(USB2.0还差不多),所以这样中间的速度,**肋

网友B:
如果机器上不再有物理串口了呢?

或者碰到必须用串口工作的老软件,USB CDC就有用了吧?

网友A:
推荐LZ看看以前的一个讨论

如果仅从速度上讲,USB的确没有多少优势,但是。。。。。。

USB的优点和局限性

网友C:
串口 无法供电! 这是 USB 统一天下的根本

看看 很多 USB小设备=======根本就没有通讯,只是 从USB 取电!

讨论USB,并不能仅从 数据速度等方面考虑。

使用方便,量大  ======   这就是一个产品的 推广发达之处。

有很多中间应用,通讯速度的要求,高于串口,低于USB HS,例如,很多嵌入式系统的BootLoader === NAND/NOR(片内外) 的 更新。串口,可能需要等待一个小时,USB1.1 仅需几分钟。 毕竟,速度有几倍的差距。(例如,8Mbyte NOR)

而且,USB1.1   成本低。
很多USB单片机 低于10元 (不需要 额外的 MAX232哦)!
就是说,串口的使用,并不简单!至少从硬件上来说。呵呵。

总结一下,本贴三个观点:
1,USB可供电,小设备使用方便。
2,即使USB 1.1 ,速度也满足某些应用。
3,成本低,甚至低于串口!

这里,额外提一个设计理念:
USB 已经把计算机接口的“一直占用” , 转变为“偶尔复用”。

就是说,大部分USB外设, 偶尔连接计算机!
基于该理念,MBA只有一个USB引出===== 偶尔用一下,那么一个就够。(虽然,但,这里不批苹果)。
如果需要长期连接,显然一个远远不够。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