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C与D12通信思路

楼主(2008-04-05):
请教各位,我是新手,毕业设计要做一个VC与USB设备通信,用D12芯片,

本人主要是负责上位机的VC程序,

但查阅了很多资料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

看了周立功的D12TEST和EASYUSB还是理不清头绪.....

求一VC与D12通信的一个思路,或一个程序框图......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我看了一些资料,都说到需要枚举,但是在周立功的EASYUSB程序中又没看到枚举的程序段....而在界面中还说明"1、连接USB线,保证枚举成功".....不解~~

网友A:
CDC类最简单,只要你会VC控制串口,就可以

网友B:
恩,CDC类也挺简单,变成了标准的串口,可以看看这个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3&t=2789226&tp=%u7535%u8111%u5708%u5708%u505A%u7684USB%u8F6C%u4E32%u53E3%u2014%u2014%u6E90%u4EE3%u7801%u5305%u4EE5%u53CA%u7535%u8DEF%u56FE

网友C:
其实写自己的驱动也不难

关键要有合适的工具,别直接用DDK.
可以看看driverstudio或者免费的libusb

楼主:
再请教

在VC里以HID类进行驱动时与自写义设备驱动时,
对端点的操作用什么驱别?硬件编程上又有哪些不同?

因为本人是新手,很多东西还同搞清楚,所以问题没法表达清楚,
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B:
使用HID设备的话,好象只支持中断端点。

硬件编程上你需要提供一个HID描述符和一个报告描述符。具体我还没玩过,不过我的小组里有现成的实例,你可以下来参考。

 相关链接:http://group.**/93/8769.aspx

楼主:
描述符!!汗。。。

看了HID描述符的资料,汗!!!

真是恐怖。。。。

我要的做的即非Mouse也非KeyBoard
都不知怎么填那些项的

下面选择对不对???
USAGE_PAGE(Generic Desktop)
USAGE(Undefined)
还有其它项都不知应该选哪个的。。。。

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下?

我是要从PC通过D12将数据传给MCU的,怎么办啊?????

楼主:
关于HID描述符

请有做过的高手们指点一下啦。。。。。。

HID描述符,有没有简明一点的资料???

看了一些例子搞不懂,
为什么 USAGE mouse(0x02)  keyboard(0x06) 在VC读出来却是0x102,0x106???

还有其它项目要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