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供电的USB设备,电源部分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08-04-05):
市场上的那种MP3,在不插USB的时候,是靠电池供电的,插上USB后,电源会自动切换到USB上,电池不再供电,单片机也能检测到USB已经连接上。
这个一般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查过LINEAR的芯片,虽然好,但是太贵了。
请好心人给个建议好吗?
谢谢。

网友A:
很多国产电源芯片。由于MP3的发展

带动了 国内电源芯片业。 低功率的DC-DC   LDO  很多很多。

很多 Linear, NS 都有替代品。

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  肖特基 二极管 两个。 呵呵。

Vin --- D1 --- LDO
Vusb -- D2 --^

Vusb加两个电阻,检测Vusb是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