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鼠标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07):
麻烦大家帮帮忙,我的USB鼠标按中键时候向PC机发送一个网址,现在想知道这个网址用什么格式数据进行传输的,谢谢!
比如发送www.hao123.com
这个时候USB传输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A:
你用bushound录一下数据

估计你那个不是通过硬件支持的  用了消息映射吧?

楼主:
好象不是,下午查了下是要知道对应的键码

USB HID协议中有介绍

网友B:
多媒体键盘?可能是个复合设备。

楼主:
就是普通光电鼠标再加键盘功能

网友C:
我不认为这个网址是从鼠标传到PC上的,而应该是在PC端有一

LZ可以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是否如4、5楼所说的复合设备,我表示怀疑。

这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USB HID鼠标。

网友A:
没搞明白

你网址是可变的? 你说的应该是俺一下启动浏览器吧?
就两种可能 1、是HID复合设备(只能启动浏览器)
2.软件支持

楼主:
是普通的USB HID鼠标啊

其实他是通过按鼠标中间(即滑轮下面的键)后在PC的运行菜单里输入相应的网址,的确这个网址只能是事先固定好.

网友D:
我也很感兴趣。

我也很感兴趣。
以前见过一个u盘样的小东西,插入后自动弹出一个网页

网友E(2014-05-06):
U盘 一般都是有一个自启动程序,不过一般单片机应该写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