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11hst host问题

楼主(2008-04-10):
我在arm9总线上挂了一个sl811hst,48 pin的,用的12M无源晶体,现在是读写寄存器基本上不对,延时一定时间再读ID的时候能正确读出为0x20.感觉不稳定.是不是一定要换48M的有源晶体呀?

网友A:
48M

一般都推荐用48M有源晶振 好象是官方有BUG
还有一点就是注意时序 你的ARM不用太快了 我原来有DSP+SL811搞了很久才
发现程序没问题 DSP速度太快 没注意时序

网友B(2013-01-31):
楼上问下你那个SL811HS时序是什么意思。我现在用的是SL811HS的主控模式,用他的中断引脚,但是当U盘插进去之后发现中断引脚竟然变成低电平了,跟芯片手册上的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