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单片机USB程序主要要了解那些方面的内容?

楼主(2008-04-16):
如51芯片的串行通信我们只要设置好波特率,只管往SBUF里写数据,或读数据就行。但如果要用51的P口来模拟串口通信的话,你就必须对串口通信的详细过程了解。带usb端口单片机是否也一样?我们是否只要了解USB下位机和上位机的握手过程,如描述符,端点,枚举,什么的?而不必关心NRZI编码什么的?

网友A:
主要 要了解: 你打算用它来做什么

呵呵,技术已经发展这么多年,技术内容,已经不再是障碍。

虽然 USB比较复杂,但,有很多现成的例子。
软件硬件,那来就能调试、跑通  的。

======根据需求,去了解技术。

如果你需要  实时性较强、速率越快越好,甚至要求某种同步 .......的 USB通讯,

那么,不仅需要 USB单片机的软件,还需要PC的驱动程序、应用软件  等的配合。

网友B(2008-06-12):
固件编程

固件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