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USB接口芯片

楼主(2008-04-23):
想在系统上增加u盘,寻usb芯片,类似d12或者d11,无所谓,支持控制和bulk传输
请大家推荐一款,价格在3块以下

网友A:
只有台湾公司产的芯片可以做到

去holtek, elan公司网站上看看;
那些做鼠标、键盘的芯片可以做到这么便宜,其它的芯片就很难了

网友B:
做鼠标、键盘的芯片可不一定支持BULK传输

网友C:
台湾芯片

好像台湾芯片的资料pdf搞不到  不知道是怎么的  他们好多说是什么芯片有点缺陷
只有他们自己的工程师才能解决的  所以pdf不发出来一样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