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端点和地址的 关系是 什么

楼主(2008-05-04):
刚开始控制传输的 时候 是 在端点0的0地址,设置地址后使用其他地址,比如端点0的地址2,这里的端点0和它两个 地址是 什么 关系

网友A:
端点的地址?没印象

网友B:
一个系统中有多个USB设备,一个USB设备中有多个端点

系统用设备地址识别设备,设备用端点号区别端点。

主机设置设备的地址,端点号是设备固有的不能被设置。

楼主:
原来是酱紫

原来是酱紫,谢谢楼上

网友C:
其实了解下协议层,这本身就不是个问题了

偶刚写的笔记
http://blog.21ic.com/user1/4852/archives/2008/480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