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合设备的PID和VID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1):
各位兄弟,小弟欲使用D12实现一个HID键盘+普通数据交互的组合设备, 思路是HID占一个中断端点, 而另一设备则使用剩下的批量端点.
问题1,设备描述符中,组合设备有无设备类码?是否可以用0表示?
问题2,配置描述符中厂商ID和产品ID是否被PC用来自动加载已安装的驱动的?是否如无对应则提示安装?
问题3,因为其中一为HID设备,故应无需安装驱动, 问题是再安装厂商自定义设备驱动时往往会覆盖这个HID设备, 如何使新安装的驱动只对厂商自定义设备有效, 即与HID键盘共存?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的数据交互也可以考虑使用自定义的HID设备,如果数据两

自己写驱动,好象是会覆盖原来的HID驱动,所以估计还得自己增加一个HID键盘设备吧,具体我也不清楚,得看看相关文档。

复合设备要设置多个接口,类代码在接口中实现。

厂商ID和产品ID是用来加载驱动的,他们被记录在注册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