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usb的连接线的阻抗是多少

楼主(2008-05-14):
最近我在做68013的实验,使用了几根不同的usb连接线,发现一个问题

在电子市场买的廉价线,总是不能和系统良好的联络上,而另一根

大厂的mp3线,usb2.0的线,却没问题,所以请大家留意,你的系统有问题时可

能是线的问题,所以我会提出上面的问题,任何协议都有标准,我在调试网络协

议的时候,也遇到类似问题,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A:
高速设备可不是闹着玩的~~~480Mbps……

好象协议要求是90欧吧,不记得拉。看看协议就知道了。
要双层屏蔽、双绞的。要2.0的延长线才可以,其实协议里面规定延长线是不准用的。
差的延长线,没有屏蔽,线又细,阻抗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