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NTSC信号接入CRYPRESS是否可以

楼主(2008-05-15):
目前有一电子显微镜,其输出的图像格式是电视信号一样的制式,目前已经有一块CRYPRESS-68013的板子,芯片及外围电路已经接好,是否可以把电视信号接到USB控制器68013,然后通过USB接到电脑上以实现通过电脑来观看图像。。

网友A:
能行才怪.省掉了最关键的元件.

能行才怪.省掉了最关键的元件.

楼主:
对于加个A/D是否可以。。请楼上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加上个711X,应该可以

加上个711X,应该可以,68013取得ccir656数据后直接打包送到pc,由pc处理和显示.具体要做下实验,算下流量.CIF 20fps应该是可以的.没有这样做过.有好多asic可以做这个事情,何必非要用68013.

楼主:
加上个711X,应该可以

4楼的能否给个具体点方案,周一到公司去实验一下,不一定要用CY的只是目前只有CY的芯片为方便才,,然后影像测试程序也是有CY驱动部分的,可以显示由USB传送进来的视频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