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2.0数据线

楼主(2008-05-16):
68013经过几天的调试发现,可能是usb2.0数据线的问题,我用的是爱国者mp3的

线,应该说不错,可是还是时通时不通,电子市场买的线更别提了,朋友让我找

根数码相机的现试一下,最好是国外的,因为他做1.1的时候就遇到过一样的问

题,往上还有些兄弟干脆把usb头绞掉,直接焊在芯片上问题就解决了

题是大家,线要标准,越短越好,我猜测与pcb布线有关,阻抗要小于82om

网友A:
不可能是线问题,我拿来别人的一块68013板

因为原来是扁座,不符合规范,我用502粘了个方座在空的地方,飞了线,跑USB2.0,实际测试速度,批量方式,1ms传29KBYTES

网友B:
我也觉得不是

我做了一个56脚的,走线也比较长,而且不等长,也没问题的.

网友C:
看看PC机里边的USB线

尤其是从主板到机箱面板插座上的线,大部分都是不符合USB规范的普通导线,既没有双绞,也没有屏蔽,甚至其长度都超过了建议值,一样跑480M.

不过我做东西的时候从不敢这么做.老老实实用差分布线+标准电缆,心里比较塌实.

网友D:
ll

线是会有影响的,而且到时候出了问题线是最好换的,所以我的大部分解决办法都是换线。

网友E:
我也遇到过

说得太好了,线很重要,5元一根的和20几元一根的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