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读写U盘,用什么USB主芯片比较好(兼容性和速度)?

楼主(2008-05-23):
目前查到两个:CH374/375,SL811,不知道他们的速度能到多少,我的系统中要把图像数据存到U盘里,对时间有要求,至少要能做到200K字节/秒,不知道用这些USB1.1的主控芯片能不能达到呢?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谢谢啦

网友A:
USB1.1做HOST,读取速度到200K没有问题

我们用过一款国产的还不错。

网友B(2012-12-20):
楼上用的是什么芯片啊,我现在用的是ch375,但是速度很慢,只有大概50kb啊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找到什么方案啊,我现在也在找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