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点0的最大包尺寸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23):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端点0一次能够传输的最大包长度。

楼主:
包长度?

请教下圈圈,
USB2。0的标准设备描述符端点0的最大包尺寸有8,16,32,64。数字是指二进制位?还是指字节数?

网友A:
字节数呀,协议里面写了的,bytes。

楼主:
我对端点结构还不大理解

端点=FIFO=一块内存区域?FIFO是什么呢?

网友A:
FIFO是First In First Out,就是先收到的先出去

跟栈刚好相反。

你可以看做一个缓冲。接收数据时,就存到缓冲内。取数据时,就从缓冲区读数据,并且是先进去的先被读出来。

网友B:
FIFO = Pipe = 管子

一个USB设备与主机之间有多个通信的管子(PIPE),每个管子有两端或称为端点,USB通信使用端点编号区分在哪个管子上传输数据。

网友C:
楼主可以来我的笔记看看

http://blog.21ic.com/go.asp?user=fj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