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128pin)无法正常使用C2加载模式,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8-05-30):
我调试的时候,使用C0加载方式下工作,系统一直工作正常。

现在板子调试快结束了,用C2加载方式,使用CyConsole将底层驱动iic文件下载到EEPROM中,系统无法给USB设备加载驱动(inf文件)。我也尝试过用写片器将iic文件写入EEPROM中,再焊接到板子上,但效果仍然是计算机无法给设备加载驱动。

我怀疑是C2这种加载方式似乎没有运行起来,或者说运行中某个地方出问题了。我现在更怀疑是硬件某个地方出了问题。

或者,hex文件转化为iic文件时,出了问题。我用的命令是:hex2bix -i -o xxx.iic xxx.hex -f 0xc2 -v 0x1234 -p 0x1234

我选择的EEPROM是24C64,而不是68013A datasheet上的24LC64,不知是否有问题?

请大侠们提供一下参考意见。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使用命令不对

仔细看看开发板提供的说明文档.没有的话这里有这个操作文档,
http://www.copensource.com.cn/viewthread.php?tid=48&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