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速(full speed) USB应用中的屏蔽问题

楼主(2008-06-06):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双端接地。

楼主:
to computer00:

谢谢指点.

按理论, 应该是两端接地.但是我的设备如果用两端接地的话,只有一部分USB电缆可以工作,而另一部分电缆无法正常连接;而单端接地时所有电缆都可以用.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设备里有交流电源滤波器,它要向机箱保护地耦合一些交流电压.但是设备和PC之间的保护地电压差我测过,几乎是零(拔下USB电缆测量,只有1~2mV).

那些从市面上买来的USB电缆虽然表面上看都差不多,可就是用起来不一样.

真是费解.

网友B:
有线USB线是单端接地的,有些是双端接地的

有线USB线是单端接地的,有些是双端接地的,以前做产品碰到过这个问题.
对于USB插座的外壳,有些是直接接地的,也有些通过RC接地.

网友C(2008-07-11):
应该双端接地,尤其是USB2.0高速传输!

曾经做过一个一端未屏蔽的USB2.0样品,结果把笔记本电脑主板烧掉!

楼主:
楼上看似是接地的问题

也许是设备端的地线有问题? 设备的工作环境很恶劣吗?
记得以前看到过关于USB接口烧电脑主板的**,是保护地线不良+主板设计隐患共同引起的.应该还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