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06-16):
在做68013的时候,试验板的地和主机地连接的时候,试验板地通过一个1m电阻,和一个4700pf的电容,连接到主机,在通信的时候没问题,不过试验板是由外部电源的,后来做了一块d12的板子,由主机usb供电,用同样的方法连接地,d12的板子供电为0.9v,很是不理解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A:
那么大的电阻,电流怎么过来啊……

网友B:
楼主注意一下USB的屏蔽线和接地线的区别.

楼主注意一下USB的屏蔽线和接地线的区别.
照楼主的描述:
如果HOST和DEVICE本来就是共地的,也就是说你那个1M的电阻被短路了,当然没问题.
如果HOST和DEVICE不共地,现在是两个地之间通过1M电阻相连,当然有问题了.

网友C(2014-11-08):
是接反了。试验板的地与HOST的地连通,屏蔽地通电通过1M和4700pf串联再与试验地或HOST地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