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持与数据记录仪的USB通讯方案

楼主(2008-06-21):
一个项目要对现场记录仪进行数据采集,然后传给PC机,现想有如下几种方案:
1、记录仪为USB主,手持为从
2、记录仪为USB从,手持两个USB,一主一从,主与记录仪通讯,从与PC机通讯
3、记录仪为USB从,手持为USB OTG形式,这样一个U口即可与现场记录仪通讯又可与PC机通讯
以上三种不知哪种方案比较合适(记录仪和手持尚未开发)

网友A:
都不错,关键看软硬件成本和数据传输量

提供另一个思路,现场记录仪上做一个SD插槽,这样不需手持设备,每次需要读取数据时,插个SD卡,又方便又简单。

省了手持设备,SD卡容量大体积小,还特别轻。

网友B:
显然方法一开发量最小

网友C:
上个月我做了一个这样的项目(U盘形式还带点阵屏)

楼主:
谢楼上各位!

我想用方案一或三,方案一就是记录仪的硬件上要麻烦些,因为带USB主的单片机不多,可能没有,得外扩,方案三,对USB OTG我还不大了解,不知开发难度有多大

网友D:
带SD卡的USB数据采集

(01)下位机6通道10bit精度的ADC转换
(02)读取下位机缓冲区数据
(03)1个电压比较器的状态
(04)通过USB控制开发板4个LED显示状态试验
(05)4个LED所对应的ADC通道读取该通道的电压
(06)响应来自下位机的中断,并发送至上位机程序
(07)通过USB读取单片机PA口端口电平状态试验
(08)基于USB的SD读卡器U盘实现
(09)串口控制SD读写实验
(10)串口命令行控制LED、读取ADC、读取比较器数据实验。

 相关链接:http://shop34353123.taobao.com/

楼主:
楼上的东东不错嘛!

不知离实现我这功能还差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