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USB的困惑

楼主(2008-07-08):
因为想做一个USB读卡器(SD)卡.用AVR来做的.听别人说协议很重要.就跑去看协议.结果看了差不多100页.感觉收获很少?但如果是先以应用为主.要不要深入协议.还是了解怎么使用就够了?很想知道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网友A:
即插即用方便用户,为难开发者

网友B:
先找个DEMO跑通了再仔细研究协议

或者边调试边看协议
这样也许更容易理解协议中的关键点

楼主:
去那找DEMO..提供一个啊

前段时间买了个D12的模块

网友C:
LZ加油,USB协议文本有650页,你已经看过了100页——好的开始

就快到关键章节了。。。。。。。。

网友D:
有专门的读卡器芯片呢……支持N多卡……几块钱一片……

USB够你受的,光2.0协议有600多页,另外还有N多子类协议呢……

俺的USB小组里有不少D12做的例子哦……
 相关链接:http://group.**/93/8519.aspx

楼主:
00我知道

昨天刚订了快你的END的板子.你说的那些读卡芯片有那类啊?
像街上普通的USB读卡器.里面都看不到- -!郁闷
同时也订了本ZLG的D12固体编程的书..估计都是两天都书和板子都到/

网友D:
百度一下有很多呀

<a href="http://cache.baidu.com/c?m=9d78d513d98400ff4fede5697d12c0171a4381132ba7a4020cde8449e3732a455012e6ac26520772d1d20c1016de4d4b99812235775d2feddd8eca5ddcc88f3575d33034074cd51a44940eafbc17789e3dd609b5e44eb4faed62cdf387ce841204954e557fd3a48f5d5412ce6bfb1530b7a2ca1e430e16bfeb3b35e8590073d97c1e&p=9b70c64ad7df5bff57ee93291e4b&user=baidu" target=_blank>http://cache.baidu.com/c?m=9d78d513d98400ff4fede5697d12c0171a4381132ba7a4020cde8449e3732a455012e6ac26520772d1d20c1016de4d4b99812235775d2feddd8eca5ddcc88f3575d33034074cd51a44940eafbc17789e3dd609b5e44eb4faed62cdf387ce841204954e557fd3a48f5d5412ce6bfb1530b7a2ca1e430e16bfeb3b35e8590073d97c1e&p=9b70c64ad7df5bff57ee93291e4b&user=baidu

查看**
常见USB2.0读卡器芯片分析2008-02-20 17:45今天无聊逛到Mobile01,看到台湾的网友有拆开M5,确定transcend M5使用的芯片是ALCOR AU6376,再上网搜索后,发现创见M3跟M5同样的芯片,M2则是采用GL819芯片。而我之前入手的SSK 飚王水晶迷你全能王-0612读卡器则是ALCOR AU6371。这引发了我对读卡器芯片的兴趣,于是写下此文。

因此首先介绍安国科技ALCOR的芯片:AU6371,AU6375,AU6376
通过官方资料对比AU6371和AU6376这两颗芯片

AU6371:USB2.0 Single LUN Multiple Flash Card Reader Controller
AU6376:USB2.0 Multi-LUN Flash Card Reader Controller

支持的卡的类型一样,都支持SD2.0(SDHC)。不同在于AU6376是multi-lun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功能:

支持插槽到插槽的读写操作
30MHz 8051 CPU
内置3.3v to 1.8V regulator电源调节器
Runs at 12MHz crystal Available in 100-pin LQFP package

而AU6376相对于AU6375的改进在于对CF4.0和MMC4.2的支持。

另一个经常提及的读卡器芯片厂商是创惟科技genesys
它的芯片主要有GL819,GL826。

GL819是创惟第三代的芯片,使用了60MHz 8051,支持SDHC(早期版本不支持),支持通过usb接口升级firmware,采用 0.25um制程。

GL826号称第四代芯片,采用0.18um制程,相对GL819的改进有:

支持CF卡UDMA 0-4 mode;
做成5个插槽时 (CF, SM/xD, SD/MMC 8bit, MS/MSPRO, microSD/ MMCmicro 4bit),提供SD/MMC 8bit与microSD/MMCmicor 4bit两个SD插槽,可直接读取Micro SD,无需adapter。并且支持SD/MMC到SD/MMC的读写;
做成4个插槽时(CF, SM/xD, SD/MMC 8bit, MS/MSPRO-HG 8bit),支持MS PRO-HG 8bit;
也可以做成48-pin LQFP封装,提供两个插槽(SDHC/MMC v4.2 8bit and MS PRO-HG 8bit);
On-chip 5V to 3.3V and 3.3V to 1.8V regulator内置电源调节器;
集成5个电源开关对应5种接口;

另外还有单插槽多卡的GL827(0.18um制程)和GL828,这里不多介绍。

总结一下,应该是GL826的芯片最好,但是目前市场上没有看见有使用该芯片的读卡器,GL819和AU6376倒是不少。
估计AU6376会比GL819好一些,不然创见不会在M3,M5上开始使用AU6376。

网友E:
呵呵

我也研究了几个月现在才有个大概的了解。

网友F:
呵呵

USB协议文本有650页,你已经看过了100页……就快到关键章节了

平常人很幽默——当然这也是一种鼓励人的方式

当初我学USB的时候也非常荣幸的得到了平常人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