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USB键盘的朋友请过来帮忙

楼主(2008-07-09):
想开发一个只有几个按键的USB小键盘来控制

笔记本电脑,其中一个按键的功能是“关闭LCD显示屏”相当于

热键:FN+F3,请问送往电脑的按键代码应是那些数据?如:PAGE UP是送:

00 00 4B 00 00 00 00 00

谢谢!

网友A:
查MS的MSDN上有!

网友B:
买个键盘分析一下 Pretty easy

网友C:
看HID协议和用途表(usage table)文档……

网友B:
FN不是标准的键,HID Usage Tables中找不到

网友D:
BUSHOUND

用这个软件抓抓看?

网友E:
部分功能好像BIOS处理的啊

部分组合键好像BIOS处理的,像Fn+F3,部分好像可以应用程序处理.
如果是BIOS处理的估计你看不到键值.

楼主:
抓不到

这个热键不是标准键,HID Usage Tables没有对应的键值,现在
使用的PC键盘也是没这个按键。

有用BUSHOUND抓过,可是什么数据都没有,单个按键FN有相应的键代码,可能就像7楼的dragon_hn说的:部分组合键好像BIOS处理的,像Fn+F3,部分好像可以应用程序处理

网友C:
我不知道在用途表中有没有关闭显示器的用途……

改天试试……

网友F:
默默等你是了

默默等你是了

网友G:
这个用法比较高级

这个用法比较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