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相同的两个usb hub可以一起用吗?

楼主(2008-07-15):
USB, pid, vi, pi
并插到分别两个usb口,或级链,没有vid PID SN差别的,这样用存在兼容性问题吗?
先谢谢了

楼主:
!

还有个问题,芯片为au9254的usb hub在linux环境下用有兼容性问题吗?thx

网友A:
当然可以同时使用了。驱动程序会增加多个实例

但是使用同一个驱动。驱动本身就具有增加多个实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