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 usb audio 芯片

楼主(2008-07-20):
 1:音质要好的
 2:要能做到 48k的采样率

 以前用过 和泰的ht82a832a ,采样达不到这个要求,
有高手能推荐一下,usb audio 新片吗?
 谢谢。性价比高就行!

楼主:
做这个的很少啊?哎

楼主:
高手总会出现的,顶

楼主:
难道高手都到北京看奥运去了?呵呵

网友A:
微芯的

看看这里有介绍,因为不知道你要作什么所以给你个网址看看
音乐播放?数字滤波?

http://www.microchip.com/audio

楼主:
x谢谢,楼上

想做usb 音响,还多芯片的性能都很普通!
最好 24bit ,内部codec 44.1 48 k 以上采样率的
反正性能越好越好,最好不外接codec,嫌麻烦,呵呵。

网友B:
VS1000

做USB Speaker啊,你居然要不普通的,其他人都跟我说只要价格便宜就可以。
那就给你推荐VS1000.这本来是个Ogg Decoder,它的主要功能不是做USB Audio.
可以拿个DEMO试试看。

        DAC Resolution:18 bits
        总谐波失真:0.1%
        DAC动态范围(DAC unmuted, A-weighted):94dB
        信噪比 (full scale signal, no load):90dB
        通道隔离度 (Cross Talk):75dB

楼主:
谢谢楼上

难道没有 24bit/48k 的吗?

网友C:
最简单的

PCM2702,支持48KHz的采样。
只能做输出,但是线路很简单很简单。

网友D:
你用MCU做,可以搞到192K,24BIT,不过价格就是有点高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再单独加个codec芯片?

详细说说,有什么芯片推荐吗,价格因素暂不考虑。

网友B:
o

我想知道楼主为什么一定要求24bit/48k 。
48k是指recording的采样率吗?

楼主:
hi

楼上,这种指标是个卖点啊!

楼主:
是啊,采样率大于48k

我想知道楼主为什么一定要求24bit/48k 。
48k是指recording的采样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