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USB设备延长

楼主(2008-07-21):
用音频屏蔽线做了根五米的USB延长线,在接长一点就不行了,还有没更好的方法,或用更好的线材.

网友A:
楼主重新定义一下USB协议好了.

1.0可以,2.0不行了吧

网友B:
低速设备连线不能超过3m,全速和高速的不能超过5m。

增加一级集线器可以再增加这么多长度。

楼主:
现在就是把USB调成1.0

现在就是把USB调成1.0的,可还是超不过五米.

网友C:
USB电缆最长为5米,你用再好的线也没用

USB电缆长度的限制是按照信号传输折返的时间推算出来的,如果向要改变这个长度,除非你让信号跑快一点或让USB的收发器多等一些时间。

网友D:
USB full speed的至少能到40米

用CPLD+加双绞线驱动做的,找了几根网线接起来,长度有40m,接USB声卡,鼠标,键盘没有问题.full speed的理论极限传输长度好像是160米吧.

楼主:
楼上怎么弄?

是不是把USB信号转成别的信号?

网友E:
干脆搞个bridge,转成光纤得了

楼主:
那样成本太高了吧,

听说国外的有做过,转成光纤的能传1000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