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未来可以取代串口和并口吗?

楼主(2008-07-21):
现在的电脑和其他设备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个串口或并口,
随着USB的普及 将来会取代这些接口吗?

网友A:
不用说将来,现在已经被取代掉了。

网友B:
NOTE BOOK上一般都用USN取代掉串口和并口

网友C:
!

现在还没有完全替代的,听友人讲usb转com口的大量数据传输时有时丢数据,估计主要还是usb机制造成的

网友D:
要取代最多也是在PC上。

网友E:
不大可能

工业上还是串口比较稳定一些
USB似乎不是为工业用途而设计的。

网友F:
从1996年开始,USB的设计目标就是PC周边设备

当然不包括工业用途。

网友G:
取代

已经都取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