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讲CP2102转的串口不能用于编程STC单片机?

楼主(2008-07-24):
真的吗?为什么有应用经验的讲讲!

网友A:
没有的事,我的线就是用的cp2102

网友B(2008-09-02):
USB技术专区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烧写不成功..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直接使用电脑的串口烧写可以,但用PL-2303的USB转串口线烧写不行。
同样的PL-2303的USB转串口线下载NXP的片子又没任何问题。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既然是USB转串口,那从"串口"中发送、接收的数据就与普通串口的一样,除非你的这个USB转串口是失败的,我用的CH341是可以的。。查看一下串口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E:
ls不行的需要再找找原因,下载只用到2根线

并不是全穿口,一般的usb转的线都能用的..
至少我用过pl2303的....

网友:
我的所有pl2303都无法下载STC,线路就是那经典线路。

网友F:
2303可以的

网友G:
同楼上,比较认同那个

~

网友H(2008-10-05):
CP2102的确不行,pl2303可以!!!

CP2102的确不行,pl2303可以!!!

网友H:
pl2303的STC编程器

pl2303的STC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