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USB主机如何安全删除U盘?

楼主(2008-07-25):
    我们的平台是S3C2410+uCOS-II,S3C2410有支持USB1.1的主机控制器,USB系统软件使用VXWORKS的USB。

        现在的情况是发送USB_BULK_EJECT_MEDIA命令,命令发送成功,检查U盘返回的CSW,状态位为0表示CBW正确处理,但是U盘的指示灯还是亮着的。windows中点击右下角的安全删除U盘之后,U盘的灯就熄灭了。

        我发送的CBW是:

        dCBWsignature = 43425355

        dCBWTag  = A5A5A5A5

        dCBWDataTransferLength = 0

        bCBWFlags = 0

        bCBWLun = 0

       dCBWCBLength = 0x06

       CBW.CBD[0] = USB_SCSI_START_STOP_UNIT (值为0X1B)

       CBW.CBD[1] = 0

       CBW.CBD[2]  = 0

        CBW.CBD[3]  = 0

       CBW.CBD[4] = USB_SCSI_START_STOP_LOEJ (值为0x02)

       CBW.CBD[5] =0

       附件是vxworks的USB两个文件,一个是U盘驱动,一个是USBD接口文件

      不知道是发送的SCSI命令不对还是??U盘接受到什么命令会熄灭指示灯呢?还请做过U盘的朋友多指教

网友A:
将设备挂起,SET-IDLE。让USB口停止产生SOF,设备3ms就进入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