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在xp上可以用但是2000上却不能用,不是高手搞不定阿!

楼主(2008-07-29):
U盘, CD, AD, ST, se
高手好:
      我最近作了一个无驱动uSB光驱,这个无驱动uSB光驱现在可以在winxp系统上正常工作了,但是在win2000系统中总是不行,win2000系统可以检测出有 uSB光驱插入,并能正确映射盘符给它,但是每次我想点击进入时,系统就提示“功能错误”,我去查看这个光驱的容量也是0,各位高手帮帮忙啊,怎么样让他在2000上也能够正常工作。
我用BUSHOUND抓了下总线TRACE, 感觉WIN2000下的不能工作TRACE和winxp下能正常工作的trace比较起来多了很多的invalid param,并且好像顺序也有些问题.
这是在win2000系统中插上uSB光驱时用BUSHOUND跟踪的trace,
Bus Hound 5.00 capture. Complements of www.perisoft.net

usb_2000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Phase  - Phase Type
            CDB  Command descriptor block
            DI    Data in
            SNS  SCSI sense data
            SSTS  SCSI request block status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37    CDB    12 00 00 00  24 00                                                                                      INQUIRY                  1.1.0
  37    DI    05 80 00 02  20 00 00 00  4e 65 78 70  65 72 69 61  44 65 76 2e  20 30 20 4c  55 4e 20 30  00 00 00 00  .... ...Nexperia        1.2.0
  37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2.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2.2.0
  37    CDB    5a 08 2a 00  00 00 00 00  20 00                                                                        MODE SENSE              3.1.0(2)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3.2.0
  37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5.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5.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6.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6.2.0
  37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7.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7.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8.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8.2.0
  37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9.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9.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10.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10.2.0
  37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11.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11.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12.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12.2.0
  37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13.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13.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14.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14.2.0
  37    CDB    43 02 00 00  00 00 00 03  24 00                                                                        READ TOC                15.1.0
  37    DI    00 23 01 01  01 14 00 a0  00 00 00 00  01 00 00 01  14 00 a1 00  00 00 00 01  00 00 01 14  00 a2 00 00  .#..............        15.2.0
  37    SSTS  12                                                                                                    data overrun            15.3.0
  37    CDB    51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READ DISC INFO          16.1.0
  37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17.1.0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16.2.0
  37    CDB    51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READ DISC INFO          18.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17.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19.1.0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18.2.0
  37    CDB    51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READ DISC INFO          20.1.0
  37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no media                19.2.0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20.2.0
  37    CDB    51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READ DISC INFO          21.1.0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21.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22.1.0
  37    SNS    70 00 06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8 00 00 00  00 00                                              medium changed          22.2.0
  37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23.1.0
  37    DI    00 02 1e 33  00 00 02 00                                                                                ...3....                23.2.0
  37    CDB    51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READ DISC INFO          24.1.0
  37    CDB    43 00 00 00  00 00 00 00  0c 40                                                                        READ TOC                25.1.0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24.2.0
  37    CDB    51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READ DISC INFO          26.1.0
  37    DI    00 12 01 01  00 14 01 00  00 00 02 00                                                                  ............            25.2.0
  37    CDB    28 00 00 00  00 40 00 00  04 00                                                                        READ                    27.1.0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26.2.0
  37    CDB    51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READ DISC INFO          28.1.0
  37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7.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29.1.0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28.2.0
  37    CDB    51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READ DISC INFO          30.1.0
  37    SSTS  01                                                                                                    ok                      29.2.0
  37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31.1.0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30.2.0
  37    DI    00 02 1e 33  00 00 02 00                                                                                ...3....                31.2.0
  37    CDB    43 02 00 00  00 00 00 03  24 00                                                                        READ TOC                32.1.0
  37    DI    00 23 01 01  01 14 00 a0  00 00 00 00  01 00 00 01  14 00 a1 00  00 00 00 01  00 00 01 14  00 a2 00 00  .#..............        32.2.0
  37    SSTS  12                                                                                                    data overrun            32.3.0
  37    CDB    43 00 00 00  00 00 00 03  24 40                                                                        READ TOC                33.1.0
  37    DI    00 12 01 01  00 14 01 00  00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3.2.0
  37    SSTS  12                                                                                                    data overrun            33.3.0
  37    CDB    28 00 00 00  00 40 00 00  04 00                                                                        READ                    34.1.0
  37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4.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35.1.0(14)
  37    SSTS  01                                                                                                    ok                      35.2.0
  37    CDB    5a 08 2a 00  00 00 00 00  20 00                                                                        MODE SENSE              49.1.0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49.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50.1.0(3)
  37    SSTS  01                                                                                                    ok                      50.2.0
  37    CDB    5a 08 2a 00  00 00 00 00  20 00                                                                        MODE SENSE              53.1.0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53.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54.1.0(2)
  37    SSTS  01                                                                                                    ok                      54.2.0
  37    CDB    5a 08 2a 00  00 00 00 00  20 00                                                                        MODE SENSE              56.1.0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56.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57.1.0(19)
  37    SSTS  01                                                                                                    ok                      57.2.0
  37    CDB    5a 08 2a 00  00 00 00 00  20 00                                                                        MODE SENSE              76.1.0
  37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invalid param          76.2.0
  37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77.1.0(48)
  37    SSTS  01                                                                                                    ok                      77.2.0

楼主:
RE

这个是WINXP下usb光驱能用时的trace

Bus Hound 5.00 capture. Complements of www.perisoft.net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Phase  - Phase Type
            CDB  Command descriptor block
            DI    Data in
            SNS  SCSI sense data
            SSTS  SCSI request block status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34    CDB    12 00 00 00  24 00                                  INQUIRY                  1.1.0
  34    DI    05 80 00 02  20 00 00 00  4e 65 78 70  65 72 69 61  .... ...Nexperia        1.2.0
              44 65 76 2e  20 30 20 4c  55 4e 20 30  00 00 00 00  Dev. 0 LUN 0....        1.2.16
  34    CDB    46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GET CONFIG              2.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2.0
  34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3.1.0
  34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no media                3.2.0
              00 00                                                                        3.2.16
  34    CDB    4a 01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GET EVENT STATUS        4.1.0
  34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no media                4.2.0
              00 00                                                                        4.2.16
  34    CDB    5a 08 2a 00  00 00 00 00  20 00                    MODE SENSE              5.1.0(2)
  34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invalid param            5.2.0
              00 00                                                                        5.2.16
  34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7.1.0(2)
  34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no media                7.2.0
              00 00                                                                        7.2.16
  34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9.1.0
  34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no media                9.2.0
              00 00                                                                        9.2.16
  34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10.1.0(5)
  34    SNS    70 00 02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no media                10.2.0
              00 00                                                                      10.2.16
  34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15.1.0
  34    SNS    70 00 06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28 00 00 00  medium changed          15.2.0
              00 00                                                                      15.2.16
  34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16.1.0
  34    DI    00 02 1e 33  00 00 02 00                            ...3....                16.2.0
  34    CDB    43 00 00 00  00 00 00 00  0c 40                    READ TOC                17.1.0
  34    DI    00 12 01 01  00 14 01 00  00 00 02 00              ............            17.2.0
  34    CDB    28 00 00 00  00 40 00 00  04 00                    READ                    18.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8.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8.2.16
  34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19.1.0
  34    SSTS  01                                                  ok                      19.2.0
  34    CDB    43 02 00 00  00 00 00 03  24 00                    READ TOC                20.1.0
  34    DI    00 23 01 01  01 14 00 a0  00 00 00 00  01 00 00 01  .#..............        20.2.0
              14 00 a1 00  00 00 00 01  00 00 01 14  00 a2 00 00  ................        20.2.16
  34    SSTS  52                                                  data overrun            20.3.0
  34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21.1.0
  34    DI    00 02 1e 33  00 00 02 00                            ...3....                21.2.0
  34    CDB    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READ                    22.1.0
  34    DI    eb 58 90 4d  53 44 4f 53  35 2e 30 00  02 02 24 00  .X.MSDOS5.0...$.        22.2.0
              02 00 00 00  00 f8 00 00  3f 00 ff 00  00 00 00 00  ........?.......        22.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20 00 00  08 00                    READ                    23.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3.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3.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28 00 00  08 00                    READ                    24.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4.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4.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30 00 00  08 00                    READ                    25.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5.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5.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38 00 00  08 00                    READ                    26.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6.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6.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40 00 00  08 00                    READ                    27.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7.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7.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48 00 00  08 00                    READ                    28.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8.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8.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50 00 00  08 00                    READ                    29.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9.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9.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58 00 00  08 00                    READ                    30.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0.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60 00 00  08 00                    READ                    31.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1.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1.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68 00 00  08 00                    READ                    32.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70 00 00  08 00                    READ                    33.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3.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3.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78 00 00  08 00                    READ                    34.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4.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4.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80 00 00  08 00                    READ                    35.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5.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5.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88 00 00  08 00                    READ                    36.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6.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6.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90 00 00  08 00                    READ                    37.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7.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7.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98 00 00  08 00                    READ                    38.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8.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8.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a0 00 00  08 00                    READ                    39.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9.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9.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a8 00 00  08 00                    READ                    40.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0.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b0 00 00  08 00                    READ                    41.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1.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1.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b8 00 00  08 00                    READ                    42.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2.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2.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c0 00 00  08 00                    READ                    43.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3.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3.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c8 00 00  08 00                    READ                    44.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4.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4.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d0 00 00  08 00                    READ                    45.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5.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5.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d8 00 00  08 00                    READ                    46.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6.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6.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e0 00 00  08 00                    READ                    47.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7.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7.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e8 00 00  08 00                    READ                    48.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8.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8.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f0 00 00  08 00                    READ                    49.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9.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9.2.16
  34    CDB    28 00 00 00  00 f8 00 00  08 00                    READ                    50.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0.2.16
  34    CDB    28 00 00 00  01 00 00 00  08 00                    READ                    51.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1.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1.2.16
  34    CDB    28 00 00 00  01 08 00 00  08 00                    READ                    52.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2.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2.2.16
  34    CDB    28 00 00 00  01 10 00 00  08 00                    READ                    53.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3.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3.2.16
  34    CDB    28 00 00 00  01 18 00 00  08 00                    READ                    54.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4.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4.2.16
  34    CDB    28 00 00 00  01 20 00 00  08 00                    READ                    55.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5.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5.2.16
  34    CDB    28 00 00 00  01 28 00 00  08 00                    READ                    56.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6.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6.2.16
  34    CDB    28 00 00 00  01 30 00 00  08 00                    READ                    57.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7.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7.2.16
  34    CDB    28 00 00 00  01 38 00 00  08 00                    READ                    58.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8.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8.2.16
  34    CDB    28 00 00 00  01 40 00 00  08 00                    READ                    59.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9.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59.2.16
  34    CDB    28 00 00 00  01 48 00 00  08 00                    READ                    60.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6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60.2.16
  34    CDB    28 00 00 00  01 50 00 00  08 00                    READ                    61.1.0
  3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61.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n

网友A:
升级到SP2

网友B:
ll

mode sense那里参数错了,正确的顺序应该是mode sense, mode select,可能2000不能容忍这种错误,而xp只是忽略这个错误,采用默认模式,让驱动继续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