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VID和PID大家都用什么

楼主(2008-07-30):
做USB产品,有个VID和PID的问题,有自家VID的大公司当然不用发愁了,小公司以及个人接单做的朋友,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1、找芯片厂家索要PID
2、随便写VID和PID,只要我的inf认识就好,哪管它别人洪水滔天
3、一直在用厂家Demo的PID
4、正发愁呢

网友A:
嘿嘿,不敢做...还是跟USB组织申请吧...

网友B:
芯片厂家不会给PID吧。不过偷偷用应该没事。

毕竟买了他芯片。

楼主:
只需申请VID的,PID自行分配

加入IF组织,每年几千块美刀(好像是)
我现在很多客户要求USB,都是偷偷在用别人的VID/PID,不过基本以芯片原厂的Demo用的PID,很无奈啊

网友A:
用就用吧,只要别人不找你的麻烦就没事。为了避免驱动重

一定要记得设置一个好点的产品序列号字符串哦~~~~~~~~

网友C:
等着客户找你的麻烦吧

如果一个客户买到两个VID和PID相同的产品,而你的产品是后买的,很可能你的产品不能正确地在客户手里使用,那时你就等着客户找你的麻烦吧。

楼主:
如果不是USB的标准子协议,比如HID、CDC等

Windows的USB总线枚举器都是要组合VID和PID产生device ID,跟描述字符串没有关系。

网友D:
是呀, 这是个不好处理的问题

乱设一个, 重复的可能性肯定是有的.

网友E(2012-10-22):
敢问如果没联网,又怎么会有人知道有几个人在用,难道,这些个东西必须联网才能用的吗?

网友F:
如果用USB to Ethernet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