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7-31):
我做了一个单片机试验万能板,可是把接口总线接到电脑主机上出现了下面这种 情况,哪位大侠可以指导一下

楼主:


网友A:
枚举失败

网友B:
可能描述符没有正确返回或者格式错误,检查一下。

网友C:
哈哈,只用一个5K的电阻也能产生这种现象

LS几位说了几种可能性,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单片机是坏的。

网友A:
5楼,5K不行的,是1.5K

网友C:
要是用1.5K电阻的话,还要加一个5V转3.3V的LDO

太贵了,哈哈。。。。。。。

网友B:
5K不好找,哈哈~~~最好4.7K或者5.1K。其实1.5K也没啥问题,坏不

按HOST的下拉15K来算,接5V用10K比较合适~~~~

网友C:
00说的对,我这就换个大点儿的

5.1K吧。

确实,以前单片机很多都是5V的,不少人为了节省那个LDO就直接用一个5.1K或10K的上拉,但大部分人都忽略了这个上拉需要受控的,结果经常出现LZ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