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隔离

楼主(2008-07-31):
问一下,老板让做一个USB光电隔离的接口,想了半天,不知如何下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和芯片做么?有可以做成光电隔离的HUB也行

网友A:
LZ要是能搞到一个至少1.5MHz响应速度的光电隔离器件再考虑吧

最好是12MHz的。

网友B:
可以考虑转换后再隔离

网友C:
不要想了!! 如果可以接受百元成本

可以联系。

呵呵

网友D:
USB 就别隔离了,除非你能找到象LS说的高速光藕

12M ,也许还要更高速度的(USB2.0),如果怕电源短路可以使用PPTC自复位保险丝

网友C:
关键点 并不是 什么光藕(更高速的,隔离成本都不高)

而是 双向切换。

USB数据线虽然是两根,但,差分,相当于 一根数据线(半双工  双向传输)。

目前来看,成本低于50元的,不多。